关于OC(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请教大侠们啊,加急~~

楼主(2013-02-05):
现在需要输出OC信号,后一级为输出电压外接28V,输出电流是200mA,如何让OC门电路可以承受200mA的电流?(OC输出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我只要保证我的输出OC信号能承受这个电流就行)
有没有合适的OC信号输出芯片,我选择的SN7407,但是无法保证电流?

网友A:
你想用OC实现什么?后面不能串MOS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用OC实现什么?后面不能串MOS管么?

需求是要输出OC信号,后面一级的处理我们不用管,指标是后级会有28V,200mA的电流。个人理解,OC必须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我担心后级的200mA会对我的OC输出端造成影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三极管 不就可以OC门吗, 满足你的电压电流就可以了。
另外EC反向电压低的可以加二极管方向保护下,这个信号给外面的,有长线等的,如光耦输出的,最好加个二极管保护下,不容易坏,以前也碰到管够坏的,加个二极管好的,是那些输出给外面的。

网友:
你起码把你电路贴出来 环境介绍下,就一个OC门,没法。你的OC是单片机的OC还是什么IC的OC,还是自己用三极管做的OC,后面接28V,那前面OC处电平是多少?
你担心的就是电压和电流问题嘛,你前面如果是MCU哪怕是OC也不能加28V吧,200mA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电路+环境。

网友:
OC门能用来输出?Source?Sink还行

网友:
    你可已传个图,一般OC都是输出高低电平,你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