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DR3和DDR2走线

楼主(2013-02-05):
请问大家,DDR3和DDR2走线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吗?都有哪些?大师们给总结一下吧!

网友A:
DDR,DDRII,DDRiii的区别:

各信号线无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布线拓扑结构。

DDR3优先选择菊花链。

    很详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DDRII,DDRiii的区别:

非常感谢

网友:
    光看手册是没有用个,DDR3和DDR2有很多区别,不需要ODT,突发长度增大,频率提高……特别是现在两层板走DDR3跑1600,伴随地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需要仿真

网友:
    高手如云,谢谢分享!

楼主(2013-03-07):
引用 网友A:
DDR,DDRII,DDRiii的区别:

我看到帖子里有人说DDR3时钟和数据线没有等长关系,时钟线和控制线、地址线一组,做等长处理。到底DDR3和DDR2在走等长线方面有什么不同?

网友:
    速度不一样的,也就长度匹配和地面处理什么的都不一样
相对于DDR2的T型其实DDR3菊花链更好处理了~~远端端接上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帖子里有人说DDR3时钟和数据线没有等长关系,时钟线和控制线、地址线一组,做等长处理。到底DDR3和 ...

看上面几楼有发那个图,时钟确实放在控制/地址线组里面,数据线只是一个字节一组呗

网友:
    他们电压也不同, DDR2 地址线参考地,DDR3地址线参考电源

网友(2013-05-11):
    学习额 自己还没练过DDR

网友:
好久都没有画过DDR了

网友(2015-02-10):
好久没练DDR了,都快忘了,呵呵
具体区别貌似大家都说的对着呢

网友:
    二楼讲得很好

网友(2015-04-13):
没做过DDR2,DDR3的,可以关注这本书《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