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打开文件后显示作业与当前版本的程序不兼容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05):
pads打开文件后显示作业与当前版本的程序不兼容怎么回事  pADS是9.5的

网友:
    可能你用的软件版本低的关系吧

楼主:
    顶上去  我用的是9.5版本的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在线等

网友(2013-08-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样是9.5打开PCB文件提示“作业与当前版本的程序不兼容”,不知道有哪位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A:
    • 不是 PADS 的文件.
    • 如果确认是 PADS 的文件, 可能是 文件损坏.

网友B:
    我用protel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protel打开了

被我说中了, 果然不是 PADS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不是 PADS 的文件.
  • 如果确认是 PADS 的文件, 可能是 文件损坏.
  •

    不知道饭牛兄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pai588的PCB文件我倒是用AD10打开了,但是只有bottom、bottom layer、keep-out layer和multi layer四层,感觉还是有些问题。我这的图则不管是PADS9.5还是AD10依然都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protel打开了

    我用AD10打开来只有4个层,待会用PROTEL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AD10打开来只有4个层,待会用PROTEL试一下。

    是只有四层的 我用AD13 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四层的 我用AD13 打开

    好嘛,那看来可能我这还是文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文件确定是用PADS9.0来画的,但是9.5却打不开。

网友:
    不是一个软件的文件

网友(2016-04-16):
    非常好用,谢谢

网友(2019-06-06):
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需要威望。。。。。。。。。。。。。。。。无奈。。。。。。。。。。。刚来报道。

网友(2019-11-13):
    不知道饭牛兄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pai588的PCB文件我倒是用AD10打开了,但是只有bottom、bottom layer、keep-out layer和multi layer四层,感觉还是有些问题。我这的图则不管是PADS9.5还是AD10依然都打不开。

网友:
pads打开文件后显示作业与当前版本的程序不兼容

网友:
    我之前用win10的pads打开文件也会显示这个,用了win7系统的pads打开就好了,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2020-11-04):
    支持下,没威望下载不了!

网友:
    能解决否,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