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中二极管作用

楼主(2013-02-05):
 如图所示 求解D15、D17的作用,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加的。求大侠解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  现在的dc一般不要加。
要看芯片的了。

MP2359

网友:
D17是作续流用的,D15就不知道了,没见过。

网友B:
按照datasheet所说的D15是外部自激二极管,输出小于5V才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datasheet所说的D15是外部自激二极管,输出小于5V才用到

我能理解为接外部电路时 电源压降过大,后面电路模块不工作, 就必须加这个二极管。

网友:
是自举二极管,打错字了;是给开关电源内部开关管提供压降的,用来提高效率的;个人认为是电压过低时加这个二极管提高电压,使通过开关管后压降不会变化太大

网友:
一般肖特基的是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