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池的电路

楼主(2013-02-05):
    这个电路谁能分享一下,现在做一个电池供电的项目,多谢~

网友A:
神馬電池? Ni-cd ? Li-ion? Li-Polymer? 鉛酸電池?
    充電電壓是多少? 4.2V ? 8.4V? 12.8V? 16.8V?

网友B:
    1.你需要的电压输入是多少?
2.你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3.充电电流是多少?
你什么都不给的话,我只能告诉你 你可以去LTC官网找资料了,找找专门的充电IC就好了。 输入的所要的条件,应该有很多IC供你选择,具体电路的话,直接按照他的datasheet来就好了

网友:
    啥也没有,自己分析吗?

楼主:
    我具体描述一下,是锂电池,4.2V,电流在1A左右,峰值可能会大一些,我想了解一下电池管理这块都有什么方案,因为我还没确定使用哪种,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馬電池? Ni-cd ? Li-ion? Li-Polymer? 鉛酸電池?
    充電電壓是多少? 4.2V ? 8.4V? 12.8V? 16.8V?

是4.2V锂电池,做一个无线模块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需要的电压输入是多少?
    2.你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3.充电电流是多少?

    输入电压5V,也可以调,电池电压是4.2V正常,电流1A,平时可以正常直流供电,当直流掉电后将使用电池。

网友C:
    放假回家过年,还搞什么电路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假回家过年,还搞什么电路啊,哈哈

    还没放假呢,再努努力!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5V比较稳定,而且电池比较好的话,教你一招最简单的。

    这个电路限制充电电流为500mA,5V减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如果带上负载,而且采用1N4007的话)就是4.2V。1206封装电阻的功率差不多是0.25W。当电流为500mA时候,该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大约为1*0.5*0.5=0.25W,此时电阻应该就会烧断,电路自动保护了。
如果想要专业一点的话,就用LTC公司的LTC405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5V比较稳定,而且电池比较好的话,教你一招最简单的。

    这个电路限制充电电流为500mA,5V减掉 ...

    你这样不是想害人吗,真这样设计,估计后面的麻烦事就多了

网友E:
    方案多的是,10楼的你用这个方法试过吗?可以用TI的带DPPM功能的充电IC,也可以是一般的IC后级自己切换哪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案多的是,10楼的你用这个方法试过吗?可以用TI的带DPPM功能的充电IC,也可以是一般的IC后级自己切换哪路 ...

已经出货好几年了

网友(点评):
是已經死過很多人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多的是,10楼的你用这个方法试过吗?可以用TI的带DPPM功能的充电IC,也可以是一般的IC后级自己切换哪路 ...

    给提供两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呗?先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提供两个性价比比较好的呗?先谢谢了!

    以前用过TI BQ24070,可以DC和BAT自己切换的。但是小贵啊。
后级自己加个MOSFET切换,便宜点,用过AO3400A。具体电路自己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不是想害人吗,真这样设计,估计后面的麻烦事就多了

兄弟:不是看起来复杂的玩意才不是坑爹的。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电路是很稳定的。一般来说越复杂的东西 出问题的概率越大。。你这样的说法,表明你完全是好高骛远,只有自己实际用过的,而且投入量产的东西才有说服力。你说不它不行,它不一定就真不行。你觉得他好,一到量产漏洞百出。简单的电路只要达到设计要求,稳定就好。产品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让别人看不懂,觉得自己的很高端。花哨的玩意是靠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TI BQ24070,可以DC和BAT自己切换的。但是小贵啊。
后级自己加个MOSFET切换,便宜点,用过AO340 ...

    好的,谢谢,以后没准还得请教呀!

网友F(2013-05-14):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输入5V比较稳定,而且电池比较好的话,教你一招最简单的。

这个电路限制充电电流为500mA,5V减掉 ...

我靠 这样都行!!!!!!!!

网友(点评):
这个行不行,还真不是谁说了算。你试试咯,反正我已经发现大把公司就这样使用,而且没见死人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靠 这样都行!!!!!!!!

差点信以为真了,好险。。

网友(2013-06-20):
    哈哈,这样的电路不怕电池爆炸炸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馬電池? Ni-cd ? Li-ion? Li-Polymer? 鉛酸電池?
    充電電壓是多少? 4.2V ? 8.4V? 12.8V? 16.8V?

铁锂电池!充电电压可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需要的电压输入是多少?
    2.你电池的充电电压是多少?
    3.充电电流是多少?

输入电压可选,输入的充电电流是5A,电池每块3.7V。

网友G:
    看到这个贴子,我也想来说两句。最近再做一个东东,用7.2V的聚合物电池供电,没找到好的充电方式,于是用一个9V的适配器串一个3A的整流管直接给电池充电了,这样很危险么?请问有什么好的充电方式吗?谢谢赐教。

    7.2V充电电路

    7.2V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个贴子,我也想来说两句。最近再做一个东东,用7.2V的聚合物电池供电,没找到好的充电方式,于是用一 ...

    是很危险的,没有电池的保护电路,会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严重的可能会发生危险!

    现在有些公司降成本降得没得分寸了

网友H:
    这些哥们;不出办法;总是找刺。害我花了一个小时画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危险的,没有电池的保护电路,会对电池寿命产生影响的,严重的可能会发生危险!

    如果电池内部有过压和过流保护,放电过度保护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另外,如果不用这个方案,可以推荐个针对7.2V/10000mAh电池好的方案或者充电IC吗,谢谢!

楼主(2017-01-10):
引用 网友H:
这些哥们;不出办法;总是找刺。害我花了一个小时画这个。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