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 > 修改铜箔

楼主(2013-02-05):
(图一)  -->   (图二)

绿色为pad,红方块为要削去的大小(长宽都4mil),如图一变成图二,请问操作步骤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复合的命令处理一下

不太会用...能否指导步骤,哈

网友:
1.红色方块新建一层
2.点开Composites,点击add,出现图1
3.点击1,选择layer1(绿色pad层),点击2选择layer2(红色pad),layer2后面dark点击成clear。如图2
4.点击ok,即合成ok,点击redraw可查看合成效果,如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