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7'BITCLK信号不够理想。。。

楼主(2013-02-06):
实测AC97'bitclk信号波形如图所示,上升沿与下降沿以及1、0状态都感觉不够理想。。。
如何才能从电路设计上或PCB设计上来改善这种波形呢?

网友A:
附上时钟out的原理图吧,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查相应原件的。
看看PCB布线,会不会受到串扰,布线是否规范。看看原理图,datasheet,是否需要匹配电阻(阻值对不对)等等。

网友B:
波形阻尼振荡严重,边沿感觉不怎么陡。说明反射严重。可以加源匹配电阻试下。或者对地加小电容。

网友C:
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信号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时钟out的原理图吧,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查相应原件的。
看看PCB布线,会不会受到串扰,布线是否规范 ...

原理图没办法弄出来,自己实在是不想重画,就是想问下,能不能从原理上(比如时钟信号是不是什么匹配下,或者做一下其它处理什么的),另外还有PCB布线是不是也需要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信号还不错。。。

边沿还算可以,就是高低电平时振荡是不是有点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阻尼振荡严重,边沿感觉不怎么陡。说明反射严重。可以加源匹配电阻试下。或者对地加小电容。

一般时钟会做这种处理么,说实在的我看过的原理图中都没有像阁下说的这样处理啊。。。能否具体指点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能改善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沿还算可以,就是高低电平时振荡是不是有点厉害???

这个过冲真的,我觉得还可以,你只要保证:过冲的第一个向下的边沿的那个最低点,在协议判定高电平的最低值之上就行了。地弹也是同理。我没做过ac97,不过看图第一个点至少也有2.9v的样子。应该没啥问题。主要就是几点:1.两方主从器件的电源地是否好 2.你这个BCLK走线,完整的参考层是否?3原理图上,中间串多少欧的电阻要正确! 4实在还不行,可以在clk的末端对地并联一个电容。这个电容会变缓边沿速率,但是能减小过冲。

网友:
这个我还觉得还可以,要不加串联电阻试试看。
应该就近选地和信号测量,不过这个也就12多M,应该没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