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热转印输出打印问题

楼主(2013-02-06):
请问各位,在复印店他们没有allegro软件如何输出打印PCB了,ALLEGRO又不能直接输出成PDF或图片,各位在热转印时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了,求助!

网友A:
    装个Adobe Acrobat就有PDF打印了,先用Allegro的Plot功能打印成PD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Adobe Acrobat就有PDF打印了,先用Allegro的Plot功能打印成PDF啊。

    请问如何打印成PDF在Allegro的Plot中如何设置的?

网友:
    简单的可以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点击setup设置虚拟打印机打印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没有虚拟打印机打印方式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虚拟打印机打印方式啊

没有虚拟打印机打印方式啊,是不是那里选择的不对了

网友B:
    allegro直接EXPORT里面有PDF选项的    新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直接EXPORT里面有PDF选项的    新版的都有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版本,我用16.3的EXPORT里有DXF,没有PDF 选项啊

网友:
    直接打印成图片也可以啊,你在plot setup中查看一下就可以了,有相应的选项。。。

网友:
    安装了acrobe应该就可以打印了

网友:
    我都是出了光绘在CAM里面打印 热转印出正片  曝光法出负片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