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symbol问题,求解?

楼主(2013-02-06):
元件封装的flash symbol都是正常的。可是当调入到设计中后,它就被改掉了。详细的如图的示:

正常的flash symbol

把封装放到设计中,就变成图中的样子了

这是图中焊盘的参数,发现在thermal relief一列中,原来应该是flash的,现在都被改为Rect*****了。
求解????

网友:
    二图是不是在负片中的图示???

网友:
    用File->Import->Parameters导入附件试试。

网友:
    没生成新的PSM??

网友:
    通常發生這種問題都是DB的問題.
    可能你這個 DB 是從 14 版建立的.
    最好放棄不用 , 重新在新的版本中建立(起碼是 15.2 版 )

楼主:
    不确定板子原始是用哪个版本做的。dzkcool的方法我试了一下,我用的是166的,无法导入。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