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如下代码如何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3-02-07):
    各位好:
          我在学习FPGA。有一个教程市容ALTPLL做定时器,代码如下:
'timescale  ins/10ps
module address_gen (clk,reset,enable,control_word,address);
    input clk,reset,enable;
    input [5:0]control_word;
    output [11:0]address;
    reg [11:0]address;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 1'b0)

           begin
                 address<=12'h000;
                 end
        else if(enable==1'b1)
                     begin
                     address <= address + {6'b0,control_word};
                     end
        else
                 begin
                     address<=address;
            end

            end
 endmodule
在创建设生成符号表的时候总是报有4个错误。
    运行环境是QUARTUS 11 WEB版,XP SP3

网友:
    'timescale  ins/10ps    中i为1吧

楼主:
    谢谢了,最近通过查找,找到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是TIMESCALE前面的字符应该是数字1左边的字符而不是分号;第二个则是Ttimescale后面跟的是时间的单位,一般为1纳秒。

网友(2013-05-12):
    呵呵,大哥,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