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两点之间的线长

楼主(2013-02-07):
求助:

   AD6.9怎么测量两点之间的线长?
谢谢

网友:
ctrl+m测两点距离。r+p测器件边缘距离,r+m测器件中心距

楼主:
谢谢,ctrl+m 和r+m 测试都是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我想测的是两点之间连线的距离,这个连线不是直线的,是曲线的。

网友:
你是想测线长吧,线s+c选中你要测的线,在r+s

楼主:
我是要测等长线,Y字形的线,Y字形的上半部分是否相等。如果用你提供的方法是测量整个Y的长度。谢谢

网友:
额。。。。。你这个可以用pcb里面的from  to  edit功能。像你说的Y型拓扑绕等长时一般是分支等长后再整体等长,要检查的话除了from  to  edit,还有一种那就是删掉一个分支测长度,然后撤销操作删除另一分支测首次删掉的分支长度,没有什么快捷的办法。像这种需要等长的拓扑,在布局时就应该考虑使两分支等长,这样就不用后期去检查了。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上班了,如果还有问题来年再回答你。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回答。再请教一下,如果开始画的时候没有使用from to edit功能 时,后面是不是就不能用from to edit 功能 进行检查?

网友:
可以检查的按k,出现pcb面板,接着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