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links5.0与cadence16.5关联不了

楼主(2013-02-08):
重新安装了cadence16.5,但现在和ansoftlinks5.0关联不了,之前安装的16.3可以关联,是不是支持不了16.5啊?求指导

网友A:
新版本的用ecad trans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用ecad translator

是啊,也安装了EACD,可打开allgero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ansys那个菜单栏,关联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也安装了EACD,可打开allgero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ansys那个菜单栏,关联没成功

这个和allegro.mem的路径有关,设置一下即可,但是最好手工集成到菜单中,因为自带的菜单文件是旧版本的,不适合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allegro.mem的路径有关,设置一下即可,但是最好手工集成到菜单中,因为自带的菜单文件是旧版本的, ...

斑竹能具体说一下不,我之前用16.3的时候,把ECAD安好就自动关联好了,您说的手工集成到菜单,步奏是怎样的,球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能具体说一下不,我之前用16.3的时候,把ECAD安好就自动关联好了,您说的手工集成到菜单,步奏是怎样 ...

手工把ecad的那部分菜单复制到allegro.men中,不要用ecad自带的菜单

网友(2013-03-25):
    请教下,我用将16.5中的线路导进HFSS中后发现PCB板上的plane层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1.安装SIwave5.0

    双击

    文件夹下的

出现

一直点next  到下图为止

    License_design.lic在安装文件夹里有

    之后一直点next就行,待安装完事后,将安装文件夹里的Ansoftfix.com移动到
 并双击运行,SIwave5就可以应用了。

    2.接下来安装Ansoft Links50

在要安装的Ansoft Links50文件夹中点击

一直点next
到下图

    下图选的license就是安装文件夹里的license.lic

    接下来的一直next就可以。待安装完事。

    3.再安装ECADTranslators

    下面文件夹中

    一直next,到下图位置

上图中的位置根据不同人的情况不同,下面告诉怎么找这个位置
    1、        打开cadence
2、 在command位置输入 echo $localenv(注意 $  后面有空格)    后回车
3、

图中出现的位置就是要添得位置

    Next  到下图

    该license和安装2中的license是同一个
一直next直到安装完成。

    4.再安装SIwave501 IinPatch
在安装文件夹siwave5.0中

    双击出现下图

Next  到结束

文件夹中的

 复制到

 文件夹中

    然后双击Ansoftfix

然后打开cadence,导入想要的板子

    之后就可打开SIwave5了

若在打开SIwave5.0时出现问题
    再重新 安装一下SIwave5.0,方法如上,最后别忘了破解,即:双击Ansoftfix

网友(2013-05-22):
    楼主能否给分享一下ansoftlinks5.0呢?

网友(2013-07-17):
    楼主
    有没有ansoftlinks5.0的文档呢?帮忙共享下了

网友(2015-01-15):
    有没有ansoftlinks5.0的文档呢?帮忙共享下了

网友(2015-04-02):
    ansoftlink还停留在4.2上的来报道

网友(2016-05-06):
    ansoftlinks5.0能不能共享啊,谢谢啦!

网友(2017-09-04):
    有64位电脑系统用的ansoftlink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