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库元件 pin number 不能为"0"吗?

楼主(2013-02-10):
我以前用protel99 习惯用pin number0表示元件的外壳,   在orcad输出网表时报错把pin number改了就好了.
难道pin number 只能用非0的值?

网友:
我沒有試過pin是0, 但是我常常是使用最後pin加1, 當作外殼的管腳。

网友A:
LZ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

网友B:
0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0是可以的。

用0就报错啊,大哥

网友(2022-04-26):
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

pin number 不能为"0"吗?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