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书上说capture CIS可以网上搜索元件库,怎么做?

楼主(2013-02-11):
RT。
请指教!!

网友:
在Capture CIS原理图页,鼠标右键选择Place Database Part,在弹出的CIS Explorer窗口选择ICA页,在搜索窗口输入原件型号就行了,本机重装了系统,还没装Cadence,不能上图

网友A:
还真是可以查询元件的DATASHEET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可以查询元件的DATASHEET

有这个页面,但是出现脚本错误,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