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一下PCB厂商是如何实现差分线阻抗匹配

楼主(2013-02-16):
在我画板子的时候 经常会让PCB厂家做差分线50欧姆的阻抗匹配 有时候DDR的DOTA和ADD线也会要求
PCB厂家是根据什么帮我们做出来的 是根据公式吗  做出来了之后我用万用表量了下 结果还真是我要求的
叫PCB厂家做下 阻抗匹配 差分线都100呢
知道的同志们麻烦告诉我下啊
要是我会的话 就可以省点钱了 哈哈
其实我还真是对知识的渴望 谢谢了 PCB厂家是如何做到阻抗匹配的

网友:
    不管你会不会,到PCB厂阻抗人家还是要重调的。。

第一次听说阻抗能用万用表测量的??

楼主:
    把万用表调到导通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接差分线
    自己焊接DDR什么的 我就这样判断有没有焊接好的
阻抗 就是等于 电阻加电抗  具体的也不是很懂
我以前就是看过很多资料  也知道阻抗的重要性
就这样........
我这么量不对吗?求高手赐教啊
    这方法是同事告诉我的呢

网友:
    我可以帮助你 口 170762386

楼主:
    我们这不能上QQ  太坑爹了 上司说的 被抓到罚200呢 貌似 日

网友:
      差分阻抗你能用万用表量出来就神了,阻抗=电阻+感抗+容抗,你量的只能是电阻,阻抗和线宽,参考平面间距,介质等因素有关,具体计算在电磁场与电磁波里面有说,厂商是仿真+经验确定的,自己仿真的不一定靠谱。

网友(点评):
厂商一般通过阻抗测试仪测得。

楼主:
    恩  我现在貌似更加糊涂了   那厂家到底做了什么改动
    我怎么看PCB板差分线要求50欧姆的匹配 没什么变化
    板子工艺:FR4,白字绿釉,喷锡,板厚1.6mm
    工艺我都是这么要求的
如果差分线最小线间距0.2mm 线宽0.2mm 误差0.5mm
有没必要给厂家做个50欧姆的阻抗匹配
就拿个DSP芯片举例好了 有没必要做个匹配?
谢谢大神回答啊 求指教

网友(点评):
需不需要做阻抗匹配主要由芯片(DSP)中的电平结构决定,如DSP中有SDRM,DDR,OR LVDS等,一般会有对应的规范或者layout guide,会建议你对不同网络进行不同的阻抗匹配。当然,很多东西都是行业规范。

网友:
    正常的PCB制版之前,你除了提供PCB Gerber文件外还要提供你的叠层文件。PCB的走线阻抗,线宽,线距都是通过软件计算出来的。你自己也可以用软件比如Polar去计算。你还需要知道自己所用的PCB材质的介电常数(PCB材料的datasheet会给你)就可以做计算了。
    如果你的设计和PCB制造商的计算结果有较大偏差,比如你算下来是50ohm,但是厂商算下来是60ohm,那么厂商一般会和你沟通。如果你图省事,而且布线空间也足够,也可以让厂商帮你自动调整。他会帮你把线调细。
    PCB板做好以后,厂商还会用TDR测试仪做阻抗测试,一般是加几百兆到1GHZ的信号来测量阻抗。万用表只能测直流阻抗,如果在交流的情况下(信号上的数据时0和1不断变化的,可看做是交流信号),一根PCB走线就不是简单的电阻模型了,而是电感+电容+电阻的模型。具体的你可以上网搜搜。

网友(点评):
谢谢了 了解了我 你好厉害 你的内力深不可测啊

楼主:
    谢谢了 谢谢了  其实我上次拿差分线做过“实验”的 哈哈
我把差分线用2根普通的红黑导线连起来
    接到USB口上 然后连接
    我发现对差分线而言 误差在允许范围比较重要
    2根线误差大了点 电脑就没反应 检测不到
至于阻抗匹配的话 我感觉 在误差范围之内 2根线尽量靠近 线宽一样 我感觉就没必要给PCB厂家做阻抗匹配了  哈哈 可以省点钱
    我一般都用0.2mm的线宽 0.2mm的间距  0.5mm以下的误差

网友:
    厂家一般都是用SI9000计算的阻抗吧,一般你要求做多少阻抗厂家就会用SI9000计算,再给你的走线的线宽和间距做微调来达到要求。有时候线宽和间距调整后达不到要求还会调整叠层。

网友:
    不会吧楼主,这你也敢做PCB,服你了,呵呵!

楼主:
    我做的板子都是低频的 晶振用的大多都12M 信号的上升沿都是好几个ns 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匹配都能用
也看了很多高速设计的资料 不过好像在低频当中都不用注意 阻抗这个概念好像在低频当中也不是很重要
    还在学习当中  还是初学者  望前辈指点啊 哈哈

网友:
    叠层设置好后,只能够控制差分走线的间距及走线宽度,一般差分走线的阻抗做成100

网友:
好吧…………没做过…………

网友:
有个疑问 像DDR的差分线 布线的时候线间距已经很小了 怎么微调
叠层也已经设置好了
这时候板厂要怎样控制阻抗呢?
还是在布板的时候就要跟板厂沟通好 确定大致的线宽线距?
求指点

网友:
做阻抗的话,如果自己有阻抗设计方面的知识,就自己设计方案,厂家微调。如果实在不懂,设计前可以联系厂家,给你确定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