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电流过大,什么原因,求赐教

楼主(2013-02-16):
我调电路,相隔一段时间上电,电流很大,关了在开电,电流恢复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电源输出的几个电压都是对

网友:
电路都是这样的啊    电容原因   一个稳态100mA的电路上电瞬间电流三五倍都有 所以电路需要缓启动  抗浪涌等功能  不然对于大电流的条件 说不定上电瞬间就把电路毁了

网友:
    你用的电容是不是很多?还有供电电源是什么电源?能提供电流是多大?

网友:
    有电容放电的原因吧

网友:
    参考你的电源芯片选取合适的电容,电容的充放电能延续上电和掉电的时间~

楼主:
    感觉应该是电容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就是电流一旦开机很大,就会保持,除非断电在开电,电流马上就会掉下来,不会连续出现高电流的原因,和我的供电电压源好像也有关系,电流的上下限设置的有点小了,今天调别的东西发现这个问题!还要在验证一下,谢谢几位的解答!!

网友(点评):
保持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开机瞬间所有的电容迅速充电等效于短路现象所以电流会很大

网友(2013-05-14):
    没电路 没真相

网友:
    可能两种情况:一是电源输出能力小,电源路径容性负载太大;二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2014-04-10):
    第一个方法,查原理图,需要电路知识很好
第二个方法,一般电流大,器件会冒烟,或者发烫,假如各路电源没有与地短路的话,那么检查一下有没有元件装反的

网友:
    一般我认为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原因,楼主上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做了多少块板,是一块板这样,还是所有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