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中的脚本应用

楼主(2013-02-17):
不知道AD中的脚本应用是否有相关。。。可否简便的实现某种功能。

坛内搜索貌似没有、、、

请教下~~

网友:
脚本普通设计一般用得比较少。不需要脚本即可完成设计工作。用得最多的就是转logo的时候,下面链接是一个应用,可参考应用原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884-1-1.html

网友:
logo creator 脚本比较简单也比较常用

网友:
好像AD弄脚本的人很少!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也是想要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