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网与PCB贴片时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3-02-17):
    各位大侠:
            目前我这里委外做回了一种PCB板和与之对应的钢网,贴片的时候发现顶层器件与顶层钢网无法全部对齐,通过叠层对比,发现钢网在一端对齐后,整板的器件会逐渐的偏差,且离基准点越远的器件偏差就越大。
       我已经查看了所出的GERBER文件是正确无误的,钢网和PCB厂家也都各自说自己做的没错,现在都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有谁知道造成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该怎么去解决?希望知道的朋友踊跃告知,对此了解的大侠也可以积极发言,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发过N多次了,没遇到过,不过个人觉得你可以看看你板子的单位和精度。

网友B:
    检查贴片的坐标文件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过N多次了,没遇到过,不过个人觉得你可以看看你板子的单位和精度。

板子单位是mm,精度到小数点后3位,之前的板子也一直是按照这个规范去做的,但都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贴片的坐标文件是否正确!!

现在是钢网与PCB都无法对应上,刷锡膏的时候就出现的偏差,根本无法贴片,所以跟坐标文件是无关的。

网友:
    一定有人做错了,拿卡尺分别量板子和钢网,与PCB文件做对比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有可能是GERBER生成的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有可能是GERBER生成的精度问题。。。

    GERBER的设置,我们公司都是有规范的,出GERBER时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设计,也检查过GERBER是没问题的,以前做了很多板子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个人觉得应该不是GERB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