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上看到的一个现象,请教下!

楼主(2013-02-17):
上图的那段网格如何实现!

网友:
路过,没见过这种情况!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AD里面到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走线...不过在Mentor里面的半锁定线段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采用了AD的add subnet jumpers 功能,在FPGA调管脚的时候比较常用到。

填写需要自动连接的长度,效果图。

网友(点评):
pcl果真是高手

网友:
    y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