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注意orcad capture不同版本库里的原件符号可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3-02-17):
今天突然发现16.5分立元件库里的各种二极管跟16.3的相反,可能不是全部吧,因为手头没有16.3的库,我还是从老图里面发现的
现在所有二极管相关的PCB封装都要重新检查了……
什么?你说用阴极和阳极来表示?
好吧,有的用单字母表示,有的用单词表示……
想完全统一只有自己做库,软件自带的库很难保证这一点

网友:
正极PinNumber用A表示, 负极PinNumber用C表示, 原理图的Pin也用AC, 不用1,2表示

其实最好原理图Part和PCB Symbol都用自己的库,用别人的(包括系统自带的),一旦有错就麻烦了,自己的库做成数据库,原理图Part和PCB Symbol一次对应好就行了,以后不用总是核对正负极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