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at nets到底是指什么?

楼主(2013-02-17):
如题,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flat nets到底干什么用的,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hi.baidu.com/rdtech/item/613b53264281633795f62b79

这篇帖子我也看见过,只是还是不明白。FLAT NETS 按理说应该是平网的意思,为什么会用到层次式设计上

网友B:
因为对应每一层来说, 相同层里的net就是FLAT NE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对应每一层来说, 相同层里的net就是FLAT N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