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2个S参数如何合并?

楼主(2013-02-19):
如果手上有2个端口数一样的S参数文件,如何能手工合并到一起呢?

(工具里直接连接是可以的,在这不讨论)

网友:
S to ABCD or S to T.

网友:
方法很多。ADS,Designer,HSPICE等软件都能实现。
Matlab也能实现。
手动计算的话可以查微波技术的书籍里找到计算公式直接计算!

网友(2013-04-09):
楼主的问题有点模糊。你为何要合并模型呢。如果是两个S参数模型串联合并成一个模型,可以用matlab写程序自己算。不过提醒你注意S参数模型的格式。S参数模型有3种格式,算得时候要分清。

网友:
楼主说的合并是比较模糊,应该是级联吧,这个很多软件都可以完成的,比如Hspice,ADS,Sigrity,Cadence等。

网友:
我们可以用ADS或hspice把这两个S参数连接起来,再跑一次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