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焊盘设置问题

楼主(2013-02-19):
请看以下二图:

网友A:
没弄明白你想说什么

楼主:
已经设置Round Drilled thermals  铺铜方式为 flood over,但还是出现了花焊盘。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弄明白你想说什么

看图中俩电容GND脚

网友:
设置了应该不会这样的,你有没有重新灌铜,文件方便上传吗?

网友:
难道一个是圆一个是椭圆

网友:
把文件上传看一下

网友B:
上传文件……

网友C:
1:那个隔热焊盘不是圆形,是椭圆。椭圆长轴和短轴差不多,看上去是圆形。
2:那个隔热焊盘周围手动添加了copper pour cut out,切出了隔热焊盘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那个隔热焊盘不是圆形,是椭圆。椭圆长轴和短轴差不多,看上去是圆形。
2:那个隔热焊盘周围手动添加了 ...

嗯,感谢你的提示,今天我自己也发现了它确实是个椭圆的pad。
感谢你的细心提示,谢谢!

楼主:
原来那个花焊盘是个椭圆焊盘,只是长轴与短轴被设置成一样了!让你们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文件……

原来那个花焊盘是个椭圆焊盘,只是长轴与短轴被设置成一样了!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
只要仔细 就不会出错误

网友(2013-06-15):
该怎样设置部分焊盘是热焊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