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2GHz交流耦合LVPECL时钟的隔直电容怎么放?

楼主(2013-02-19):
一根2GHz LVPECL时钟线,收发两端各有端接,但那两个隔直电容应该放源端还是负载端?
怎么看待隔直电容在传输线上的角色?

网友:
大多数芯片的design guide里建议放在接收端的,不过也有放在源端的。

网友:
LS正解,我以前也迷糊。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7-12-04):
什么时钟,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2019-02-20):
一般是靠近接收端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