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简单的方波放大电路

楼主(2013-02-19):
请较哪位能提供一个能将5V 20K的方波放大到24V,20K的方波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随便找个运放撒,36V的,24/5*20K=100K的增益带框宽,太多了。

网友B:
这个方波有没有负的,还是就是0-5V的方波,如果这样的话,加个三极管电阻之类的,当开关管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运放撒,36V的,24/5*20K=100K的增益带框宽,太多了。

我电源只有24V,我式了,用运放,做放大电路,输出电压怎么都达不到24V,而且波型失真也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波有没有负的,还是就是0-5V的方波,如果这样的话,加个三极管电阻之类的,当开关管用就可以了。

方波没有负的,是由单片机产生的,我想用它去推动MOS管控制马达,用三极管输入阻抗低了,马达那边的高压干扰很容易串到单片机这边来,有什么办法能把输入阻抗提高,双不会使方波失真吗?

网友(点评):
加一级缓冲就可以了吧,射随器或者运放就行了。

网友C:
电源电压就是24V的话。
1、可以使用rail-to-rail的运放,除了增益带宽积以外,还需要注意摆率是否满足,不然可能会失真成三角波类似的东西。
2、用三极管搭一个开关电路,输出也可以到达24V,需要注意三极管的带宽,20KHz的话,使用G1K、G3K的管子足够了(应该有100MHz),实在不行就用3EM、3D的(650MHz)。

网友:
用MOSFET不是更好么?

网友:
用运算放大器组成一个比较器,然后设置一个比较电压点是4V左右,不断的比较不就能得到啊?????为了增加驱动力就在运放后面加一个大电流三极管,你要10A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就是24V的话。
1、可以使用rail-to-rail的运放,除了增益带宽积以外,还需要注意摆率是否满足,不 ...

用开关三极管是可以做到,把电压放大到24V,可是马达那边的高压干扰很容易串到单片机这边,造成单片机死机,我想过用光耦,可没有20K频率的,。

网友:
光耦都有1MHZ的啊,东芝的有很多的样子,先隔离再放大试试

网友(2013-03-31):
光耦数字入,数字出的40M的都有,何况20K,在找找吧。

网友:
我想用它去推动 MOS 管控制马达,用三极管输入阻抗低了,马达那边的高压干扰很容易串到单片机这边来。
-----------------------------------------------------------------------------------------------------------------------------
大家請留意樓主這句話,問題有可能不在於他沒有 24V 的方波,而是他的馬達驅動線路有問題。

网友:
    使用3极管放大,进行电平转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