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取代MAX232

楼主(2013-02-19):
请问这个二极管有啥作用呢

分立元件取代MAX232电路

分立元件取代MAX232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当单片机发送为低电平时(即TXD=0),Q3导通,PCRXD为5V(PC的低电平);当单片机发送为高电平时(即TXD=1),Q3截止,PCRXD为高阻状态,但是由于PCTXD平时是高电平(即-3V到-15V),所以通过D1与R7将PCRXD拉到高电平(即-3V到-15V);  反过来,PC发送信号时,PCTXD为高电平(-3V到-15V)时,Q4截止,RXD=5V(高电平),当PCTXD为低电平(3V到15V)时,Q4导通,RXD=0(低电平)。

但是郭天祥的单片机C语言教程与我上面说的有些不一致,主要是

D2有啥作用呢

网友A:
D2作用保护三极管BE,三极管的BE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的,
一些三极管看过就5V,6V,也就是说EB之间电压5,6V就击穿了。
RS232 逻辑0 是5到15V, 逻辑1是-5到-15V;
加上这个电阻和三极管BE最多负到D2三极管的正向压降,比如-0.5V,-0.6V,-0.7V 什么的。

楼主:
谢谢zgq800712 的精彩回答

网友:
    lz仿真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作用保护三极管BE,三极管的BE反向击穿电压比较低的,
一些三极管看过就5V,6V,也就是说EB之间电压5,6V就 ...

    大哥,三极管懂吗?什么时候导通什么时候截止都没搞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当单片机发送为低电平时(即TXD=0),Q3导通,PCRXD为5V(PC的低电平);当单片机发送为高电平时( ...

    大哥,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搞明白了再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搞明白了再说好吧

哦,我没有说错吧,我说的是BE反相击穿,你自己看看,你说说错在哪里。

网友C:
    我怎么看Q3都截止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当单片机发送为低电平时(即TXD=0),Q3导通,PCRXD为5V(PC的低电平);当单片机发送为高电平时( ...

TXD为低电平的时候,Q3会导通吗?

网友:
    这个不是TXD为低电平的时候Q3会导通 的问题,如果在TXD端出现负电压的是时候呢就会在射极与基级之间就会纯在压差,二极管作用就会迅速做出反应把压差稳定在很低的电压。这个接法没有错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Q3都截止不了

    基极没电压 怎么不截止?

网友:
    都是用作开关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