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出光绘的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

楼主(2013-02-20):
我在出光绘文件RX274S时,选中了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选项,
出来的光绘显示,有的via是做了上述suppress功能,有的没有,为什么?

而且:还发现对于top和bottom层,这个选项貌似没用,默认都是不做上述suppress功能的。

网友:
    只对内层有效。。。

    是的,只对内层有效。但是内层为啥有的via处理了,有的没有啊?

网友:
    它的意思是出掉未连接的焊盘,只对内电层出正片时起作用,此时建议勾上,方便制板。

    是的,我都是够上的。但是内层为啥有的via处理了,有的没有啊?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层中有的pad做了suppress处理,有的没有呢?
    我打得过孔,有的过孔比如via40做了suppress,但是pad50cir32d却没有。

楼主:
    这个细节,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内层中有的pad做了suppress处理,有的没有呢?
我打得过孔,有的过孔比如via40做了su ...

你用PAD_DESIGNER看一下,里面的suppress unconnected...选项有没有勾上
    要在设计焊盘时就勾上这个选项,在光绘时才有效

楼主:
    的确,我仔细看了一下,在pad designer中via40勾选了该项,所以suppress了,
而pad50cir32d没有勾选这一项。
细心地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感谢感谢,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