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原理图到PCB导入完之后再次修改原理图后如何更新PCB

楼主(2013-02-20):
cadence原理图到PCB导入完之后再次修改原理图后如何同步更新PCB

网友:
重新导入一次

网友:
再导一次网表6 W7 q* l* z7 b; l
网表中包括PCB中的各个器件以及各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将网表导入到PCB文件中,即可将原理图的信息导入的PCB中。

网友:
可以联系口 170762386  教你

楼主:
弄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