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如何破解

楼主(2013-02-20):
16.3如何破解

网友:
直接16.6吧  我教你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 170762386

16.3之前有破解成功过,不过现在又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具体的步骤:(装完主程序记得装补丁再破解!!!)

注意:如果电脑中有无线网卡,安装前先把无线网卡禁用掉。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如果需要安装Hotfix_SPB16.50.014_wint_1of1.exe升级补丁,接下来就开始安装升级补丁,不想安装升级补丁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破解。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5/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5、把把破解文件夹crack/LicenseManager里的pubkey、pubkey.exe和LicenseManager.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7、删除crack破解文件夹licens_gen下的license.lic,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习惯上把这license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9.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不用填什么,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完成这第8步.

10.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windows7下),点开再点开,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到此,破解完成.不必重启电脑就可运行程序.注:记得windows必须是已激活再安装cadence.

11、以上顺序不要搞反,直到第10步便结束破解,在windows7下破解不成功的请手工在系统环境变量里新建变量名为 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然后再进行第9第10步. 破解成功软件可用,但是重启电脑后又不能用的,请执行一下第8步即可.以后就都OK了

附件里面有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