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让skill在空文件的时候不启作用?

楼主(2013-02-20):
    Hi,版主、各位网友,新年好!

    请问下,如何让skill在空文件的时候不启作用?即如何做到在开启allegro的时候,没有打开任何PCB文件,此时运行skill是没响应的或提示没打开文件之类的信息?

    谢谢!

网友:
    每个skill所需要满足的运行条件不同,判断满足条件,如果不能达到就在主函数中提示并返回就好了

楼主:
    追问下,如何判allegro当前没有打开任何PCB文件?

    实际操作,如果没打开任何PCB文件,软件最上面会显示:

    Allegro PCB Design GXL: unnamed.brd Project: E:/Temp

    但在skill里如何判断?

网友:
    axlCurrentDesign 或者根据axlDBGetDesign()->??中的东西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下,如何判allegro当前没有打开任何PCB文件?

    实际操作,如果没打开任何PCB文件,软件最上面会显示: ...

    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来判断:
    1. isFile(axlGetDrawing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