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6.003问题

楼主(2013-02-20):
16.6的尺寸标注怎么用,是不是有BUG

网友:
右键有玄机哦。

网友:
和16.5一样么不是?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

怎么解决的?能否说一下

网友A:
    集合到右键菜单了,点了测量,然后右键设置参数与选择测量类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合到右键菜单了,点了测量,然后右键设置参数与选择测量类别。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用的不熟,得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