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电阻、电感和电容值

楼主(2013-02-20):
hi 想问问各位高手,在做原理图的时候,最初是怎么确定其中的“电阻、电感和电容”值?

在PCB-layout的时候有些值可能是会调整的呀?

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呀。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电阻电容电感取值和选型是根据不同的设计需求来的,另外不太懂layout的时候调整这些是什么意思?

楼主:
您好,如果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怎么去算这些值呢?很多时候都是沿用CHIP厂给过来的参考设计。

比如PCB走线的匹配阻抗就会影响吧。

一直没搞清楚,比如您所说的根据不同设计需求而会有变化,是指的频率吗?

网友:
你这个范围太大了,同样的电阻,电容,电感在不同地方,作用不一样,选取的依据肯定也不一样,所以没人能一句话告诉你,只有慢慢自己实际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