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不能铺铜,求救!!!

楼主(2013-02-20):
我用的是 pads9.3.1版本的,大面积铺铜的时候就一直停在 百分之40就不动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下,感恩。。。。去掉TOP层的铺铜,其它层是能正常铺铜的,不知道为什么??????????????请问谁知,帮帮我呀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呀,请指脚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当时把铜皮框删除了 在重新画了一个就可以了。坐等高手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当时把铜皮框删除了 在重新画了一个就可以了。坐等高手解释。

    我把铜皮框删了 在重新画,也是一样,也是卡死不动

网友:
    把错误截图 传上来看看。  无图无PCB 猜不到 我只知道我自己遇到过的问题
因为我报的错误是(铜皮错误),另外铜皮框的折角不要太多。

网友:
    方便就把文件上传

网友:
    会不会是铜线设得太细了,数据量过大啊

网友:
    只能猜了,最好有文件,好分析点。

网友:
    惨了,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铺铜的时候top层跑到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就跑不动了,死机了,希望高手能找到这个原因

网友:
    试了试八楼的想法,结果真的搞定了,真的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