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PIN

楼主(2013-02-20):
请问下再allegro中如果把PIN解锁,移动PIN。如果在绘图是,直接缩小PIN,请高手帮忙下,谢谢

网友A:
在find 里面选择pin 然后右击 fix 加锁 unfix解锁 16.5版本才有吧 这个功能
直接缩小pin 我没理解错误的话
直接拖到鼠标滚轮  缩小放大

楼主(2013-05-22):
引用 网友A:
在find 里面选择pin 然后右击 fix 加锁 unfix解锁 16.5版本才有吧 这个功能
直接缩小pin 我没理解错误的话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