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的理解

楼主(2013-02-20):
我们平时说的耦合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概括的说耦合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

网友:
1.电流需要流经一个完整的回路回到源头。
2.电流面临多条回路时,会选择阻抗最低的那条。
3.设计pcb时,都会给电流设计一条低阻抗回路,比如接地平面。
4.板子上有各种电容;电感效应,它们提供了阻抗更低的回路。一部分电流就没走我们设计的路径,而改走它路。
5.改路现象就是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