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板子上指定区域把铜皮漏出来 不涂绿油

楼主(2013-02-20):
今天看到个路由器板子上 有一块区域没有绿油  直接把铜皮漏出来      1在allegro上面要怎么操作才能告诉PCB厂家这个区域别涂绿油啊?  2不涂绿油把铜皮漏出来在RF电路板当中常用吧?   3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谢谢了 万分感谢啊

网友:
用铜皮在需要的地方铺一块solder就可以告诉厂家漏铜了。
 我做过一些漏铜的,是方便硬件工程师调微带线的阻抗的,有些是贴底板散热,别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先谢谢了  用铜皮在需要的地方铺一块solder就可以告诉厂家漏铜了。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漏出来的铜皮应该是一整块地的一部分吧 那要怎么做 才能告诉PCB厂家 哪些铜皮上面不要涂旅游的
你的意思是用add——line 选择soldermask吗  然后选择一个区域就可以了吗?
又要劳烦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用铜皮在需要的地方铺一块solder就可以告诉厂家漏铜了。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漏出来的铜皮应 ...

不是画线,我一般画的都是矩形区域的阻焊,先选择Shape Add Rect,然后在option里选择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er_top/bottom,就可以画表/底层的阻焊层,这些区域,厂家加工的时候不会把绿油铺上去的。你问的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是是是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是是  非常感谢

记得把gerber里相应的solder层加上,呵呵,不客气。

楼主:
恩    能不能再麻烦你下 能不能告诉我下 一般区域不涂绿油用在什么地方 微带线阻抗 我知道只有一个参考平面的才叫微带线 阻抗 测量? 什么重要的线才需要这么做啊    贴底板散热还好理解一点

网友(2014-11-27):
引用 网友A:
不是画线,我一般画的都是矩形区域的阻焊,先选择Shape Add Rect,然后在option里选择board Geometry sold ...

你好,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画个裸铜的铜皮,也知道怎么操作,跟你说的一样,但是我们要求这个solder mask层的铜皮要有地网络,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因为在allegro软件中这种非电气的铜皮是无法给你添加网路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