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教:SIwave里目标阻抗怎么仿真?

楼主(2013-02-20):
10金币
       请教大家:
    siwave里目标阻抗怎么仿真?是不是加两个port,然后做S、Y、Z仿真,然后观察Z参数呢?Z参数又分Z11、Z12、Z21、Z22,到底是哪个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子的,在0Hz,其目标阻抗应该是0欧姆。这一点我很肯定。
你可能误会我了,你把我的问题当成特性 ...

beyond说的很正确,你下面那个直流之所以阻抗低是因为电源和地平面间有小电阻相连或者有一个内阻很小的VRM。论坛里有类似的讨论帖子,可以去翻翻,

网友A:
加一个PORT看Z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PORT看Z11

还有两个大问题:
1、加PORT时,Reference Impedent还是写50吗?
2、是做Computer S Y Z 仿真吗?还是PI Advisor呢?
谢谢!!!

网友A:
1.一般是这样写
2.做Computer S Y Z 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是这样写
2.做Computer S Y Z 仿真

谢谢回复,我原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遇到几个问题,所以很想不通。
1、Z11的曲线在0Hz~时,数值很大。在0Hz附近更是达数百到数千欧姆。
2、Z11曲线趋势是随着频率增大而减小。(我记得应该是随着频率增大而增大)
不知道我哪里错了。。。。

网友B:
1,0Hz附近几乎是直流,直流地和电源平面肯定是高阻。
2,Z11不会是单调增大和减小,和电源平面和地平面见电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Hz附近几乎是直流,直流地和电源平面肯定是高阻。
2,Z11不会是单调增大和减小,和电源平面和地平面见 ...

不是这样子的,在0Hz,其目标阻抗应该是0欧姆。这一点我很肯定。
你可能误会我了,你把我的问题当成特性阻抗Z0了。其实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Hz附近几乎是直流,直流地和电源平面肯定是高阻。
2,Z11不会是单调增大和减小,和电源平面和地平面见 ...

这样子的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yond说的很正确,你下面那个直流之所以阻抗低是因为电源和地平面间有小电阻相连或者有一个内阻很小的VR ...

VRM就是一个电压源吧?

网友B:
阻抗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关键是你看那部分的以及你能准确仿真那部分的?

常见板级的阻抗曲线是两头翘中间低,那是因为一般没有VRM和接收端的芯片电源寄生参数模型;你第二幅图片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阻抗曲线,在低频以及Ghz阻抗都较低,应该是包含VRM和接收端芯片电源模型,国内能做那样的曲线估计人不是很多吧。

其实光看阻抗是不完全准确的,现在PI仿真提出CPM电源模型,包括无源的寄生参数和电流模型,这样仿真会更准确些,但是一般公司想拿到CPM模型也没有那么容易。

网友B:
PI目标阻抗只是频域方便解决问题,最终是反映到时域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关键是你看那部分的以及你能准确仿真那部分的?

常见板级的阻抗曲线是两头翘中间低 ...

VRM就是一个电压源(Voltage Source)吧??
CPM这个概念第一次听说,受教了。。。。网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目标阻抗只是频域方便解决问题,最终是反映到时域电压波动。

再请问一下:
       9楼的那张图片中,垂直于X和Y轴的虚线是如何调出来的,软件好像只提供点的标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