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3.3V 兼容3.3V电源输入和5V电源输入要怎么搞?

楼主(2013-02-20):
系统3.3V 兼容3.3V电源输入和5V电源输入要怎么搞?
有什么便宜的方案;

网友A:
说具体一点吧

网友:
电阻跳线呗,出BOM选择出就可以了

网友:
加装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一点吧

比如我一块板子 系统是3.3V的,外部电源输入3.3V或者5V多可以转出3.3V给我系统/板子供电,也就是既可以3.3V供电,也可以5V供电。同时的。 或者可以认为3.3-5V输入,输出3.3V

网友:
你这是选DC-DC的芯片吧 看你需要负载电流咯 这样的IC很多的 台湾的 TI的 LTC的 都有一大把 还有小日本理光的。。如果不这样的话,按照三楼的方案,采用电阻跳(通过BOM控制)。我建议采用DC-DC  这样方便 而且电压有点变化也没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一块板子 系统是3.3V的,外部电源输入3.3V或者5V多可以转出3.3V给我系统/板子供电,也就是既可以3. ...

你的意思就是输入3.3~5V,输出3.3V对吧?这个你随便搜一个PMIC就可以,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就是输入3.3~5V,输出3.3V对吧?这个你随便搜一个PMIC就可以,多的是

你有用吗,要价格便宜。主流方案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用吗,要价格便宜。主流方案就可以

SP1117,用个LDO吧,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1117,用个LDO吧,比较便宜

不行啊,我要3.3V输入输出3.3V,5V输入也要输出3.3V。

或者3.3V输入输出5V,5V输入,输出也是5V;
我后面系统是3.3V的,还有升压到+15V 和-15V的,以前就是5V输入,输出3.3V用LDO,+/- 15V就是5V升压上去的。

网友:
有兩種 DC/DC Converter 可選擇︰

要升壓就用 Boost DC/DC Converter,要降壓就用 Buck DC/DC Converter。升降壓都要有就用 Buck-Boost DC/DC Converter,當然就會涵蓋處理 VIN = VOUT 的狀況。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3060.pdf

有一種 Buck DC/DC Converter 或 Boost DC/DC Converter 會帶有 Bypass Mode,就是 VIN 和 VOUT 的電壓差小於某個值(例如 200mV),DC/DC Converter 會打開內部的一個 MOSFET,將 VIN 直接接通到 VOUT 去。你只要上網搜尋 Buck DC/DC Converter with Bypass Mode 就可找到一些集成電路。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2730.pdf

不過,這兩種 DC/DC Converter 都是為特殊目的設計的,一般來說會比單純的 Boost DC/DC Converter 或 Buck DC/DC Converter 來得貴一點。提供的兩個 TI 型號僅供參考,並不是我特別建議這兩顆,要便宜還是得找一下。

网友:
TI贵嘢

网友(点评):
我不是說要便宜還是要找嗎?沒有特別建議「踢哀」啊?~哩喜爹

网友:
没其它意思,呵呵,只是觉得TI的都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