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ence16.3或以上教材经典书籍,谁有好的推荐啊!

楼主(2013-02-21):
高手求教,cadence16.3或以上教材经典书籍,谁有没有好的推荐啊!先谢过啦

网友:
    可以到于博士网站上看看,上面有很好的视频教材。

网友:
    英文原版教材 很好用 联系我 KOU 170762386

楼主:
    我现在要用16.3版以上的,15.7的界面差异大些,想找本16.3或以上的好学点

网友:
    现在用16.5版本,和15.7界面区别有点大,同求,谢过了,求指点

网友A:
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也是用16.3学的 看于博士的 15.7的视频
    现在的话 也挺过来了 贵在坚持 不知道的就百度
    资料多的要命
    失败和成功就差一步而已 就看谁能多走这么一步
If you want,you can do anything。
Good  luck!
    哈哈 不是说我有多么成功 而是想说 已经入门了
allegro这个软件 画出板子还是没什么问题
一个月也4 5K呢 以后路还很长
    哈哈  或许我今天帮了你们一点 明天 你们就可能帮我很多

网友(点评):
哈哈 我入门的时候也是边看于博士的视频 边用16.3学的

网友(2015-06-12):
    建议看于博士的教程,不单只讲用法,还传授一些设计上的技术问题,入门一个月,找个小板练练手,要整全套,实践出真知。原理互通的,版本啥的,没必要一对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开始学的时候  也是用16.3学的 看于博士的 15.7的视频
    现在的话 也挺过来了 贵在坚持 不知道的就百度 ...

    我学的时候  是用16.5学的 看于博士的 15.7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