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計算兩層板的阻抗

楼主(2013-02-21):
請教各位:

    我下面用SI9000 計算兩層板的阻抗 的設置對嗎?
  謝謝

楼主:
我想获得50欧的阻抗,但计算出来达到了110了。单位是MM

网友:
计算方法是一样的,不过1.6mm介质厚度,要得到50欧阻抗,线宽估计要120mil左右了。

网友:
双面板个别线阻抗计算模式选择。

楼主:
G1,G2如何取值,另找不到Coated  的 只找Surface 的模式

网友A(2013-03-26):
双面板由于板厚的限制,通常需要采用共面性阻抗,也就是包地的这种形式来设计阻抗,如大家想学习怎么样计算阻抗,可与我联系吧!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由于板厚的限制,通常需要采用共面性阻抗,也就是包地的这种形式来设计阻抗,如大家想学习怎么样计算 ...

计算阻抗,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由于板厚的限制,通常需要采用共面性阻抗,也就是包地的这种形式来设计阻抗,如大家想学习怎么样计算 ...

能否给个阻抗设计的文档?谢谢了

网友:
如果双面小于1MM 有空间可以,不行就做共面阻抗设计!

网友(2014-09-29):
共面设计控制阻抗走线可能很难走呀,阻抗怎么计算,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共面阻抗设计即阻抗线两边被铜皮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