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位号错位检查

楼主(2013-02-21):
20金币
最近同事有一块板子,上面有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位号错位,导致PCBA时两个元件被互换了位置(手贴,非机贴)。

调试通不过,我们一顿好找,一整天的时间.....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位号的放置? 最好是自动检查或者辅助插件。

最佳答案

网友:
PADS好像没有自动检查错位的,只能手动检查,出两份PDF装配图,一份出位号,一份出value,焊接时就按照容值阻值焊呗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这种工具,但貌似没发现,只能自己出图时小心点,查仔细了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功能,因为通过标号和零件的位置来判断这个标号是否属于这个零件是不可能的。
我有一个出贴片零件位置图的方法,也许对你有用:
1、设置为只选零件标号。右键-->“Filter”-->点"Nothing"-->点"Labels"-->"Close"
2、Ctrl+A选中所有的标号-->Ctrl+Q,进入标号的属性设置对话框
3、最终按附件图片进行设置,点OK。

设置完以后,所有零件的标号都会回到零件的原点位置。

最终设置效果

最终设置效果

非常好

楼主:
嗯,这个方法我也知道。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我+_+,给错人了,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在做焊接装配图的时候比较有用,只是有些0204类的小器件即使把字符设置的很小也放不下,一般这个只能靠SMT阶段坐标和BOM结合导入到贴片机软件的时候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做焊接装配图的时候比较有用,只是有些0204类的小器件即使把字符设置的很小也放不下,一般这个只能靠 ...

放得下的,字体再改小就可以了。字体大小和线宽的比例为10比1.
注意,要所选的标号都是同一种字体才能改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