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各位大神,小弟在进行嵌入式调试时,使用max232做串口转换打印时,出现一大片乱码,起初以为是串口小板的滤波出了问题,更换了电容后,还是乱码。然后怀疑USB转串口不良,更换后还是乱码。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波特率设置的对么。。。多试一试其他波特率!

网友A:
首先检查波特率的设置是否一致。如果不行,直接用示波器测乱码,计算波特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波特率的设置是否一致。如果不行,直接用示波器测乱码,计算波特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波特率的设置没有问题,也尝试了几种波特率,还是乱码!准备换个串口板试试

楼主:
问题刚才已经解决了,的确是rx,tx的问题,转接线使用的太长,而且交叉缠绕,导致信号受到了干扰!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波特率不对,串口就没有东西输出,连乱码都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刚才已经解决了,的确是rx,tx的问题,转接线使用的太长,而且交叉缠绕,导致信号受到了干扰!谢谢各位的 ...

這個以前同事有遇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