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同一个PAD对动态铜的表现不一样,具体请入

楼主(2013-02-21):
如上图,两个PAD是同一个PAD,线网都是GND。底层为地层
但是为什么一个PAD连接了地铺铜,一个PAD没有连接?实在想不通

这是PAD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铜皮和SMD焊盘和THRU焊盘  铜皮的连接方式
在SHAPE里面GLOBAL那个选项里面可以设置的
这个要单独设置的话 也可以用EDIT PROPERTIES编辑属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铜皮和SMD焊盘和THRU焊盘  铜皮的连接方式
在SHAPE里面GLOBAL那个选项里面可以设置的
这个要单 ...

我最大的疑惑是,一样的线网,一样的PAD,无论怎么设置的话,连接方式都应该是一样的吧?
为什么这两个PAD连接方式不一样呢

网友A:
你2个焊盘一个是通孔 1个是贴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2个焊盘一个是通孔 1个是贴片的吗

一样的都是通孔

网友A:
铜皮就铺电源和地  我还没遇到过一个网络 同一种焊盘 这种情况
我才疏学浅  无能为力  我知道EDIT 属性  可以修改单个引脚的铜皮连接方式
刚试了一下  忘记怎么设置了 忘记编辑哪个属性了
你可以百度一下 我以前在这个论坛上看到过 编辑 单个焊盘 铜皮连接属性的
你可以找找  我现在也在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就铺电源和地  我还没遇到过一个网络 同一种焊盘 这种情况
我才疏学浅  无能为力  我知道EDIT 属性  可 ...

但是之前我没有对个两个通孔进行单独设置,结果现状就是一个和接地铜皮连接,一个不跟接地铜皮连接。。。。

网友B:
    1.選pin
    2.Edit  PROPERTIES
3.左邊選 DYN_THERMAL_CON_TYPE
4.右邊選擇 8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選pin
2.Edit  PROPERTIES
3.左邊選 DYN_THERMAL_CON_TYPE

    已解决,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之前我没有对个两个通孔进行单独设置,结果现状就是一个和接地铜皮连接,一个不跟接地铜皮连接。。。 ...

    快出来看9楼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