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原因造成上下电LED数码管点亮问题。

楼主(2013-02-21):
原理图:mcu和573都是采用同样的电源VCC_5V0,见附件
问题:单板在上电和下电的瞬间,LED数码管都会亮一下,共阴数码管点亮电压为2.2V,我用示波器量了下,上电大约灯有120ms的保持时间,下电比较快,大约只有11ms,请问各位前辈,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MCU输出

MCU输出

LED控制

LED控制

楼主:
汗,设计疏忽,数码管点亮是由于MCU上电复位,默认输出高电平,将板上的P2口接1K电阻下拉就好了。

网友:
LZ还不如用共阳的数码管,上电初始化为高电平。P2内置了上拉电阻,lz又外置了下拉电阻使输出电平为低电平。估计LED灯永远的点不亮了,

网友:
这个是51复位上电输出 的是高电平,应该是个上拉结构,加个小的下拉电阻,分压了,不达到高电平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