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怎么转PADS????

楼主(2013-02-21):
1.allegro16.5的brd文件怎么转换成pads的PCB文件;
2.尝试使用的方法:用altiumDesigner Summer09导入brd文件,什么东西都不显示,但是通过检查文件,发现文件的大小已经能够有3M左右,说明应该是已经导入成功了,但是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显示,然后导入到PADS里面也是什么都不显示;
3.用Allegro16.5的PCB Editor打开brd文件,通过输入命令skill load("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和main out显示已经done;即表示转换完成;但是并没有生成新的brd文件,而是一些杂散的文件和两个文件夹,所以也就没办法在PADS中导入;
4.用PADS9.4.1自带的translator转换,总是提示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anslation.stooping;
5.help!help!!!!!

楼主:
具体的提示见图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我也没有转过

网友A:
    同求,我也按照网络上的方法转过,转出来的根本无法继续操作,只能看看 很多元素都变了  哪位能提供一个方法,转出来,稍加修改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也按照网络上的方法转过,转出来的根本无法继续操作,只能看看 很多元素都变了  哪位能提供一个方法 ...

有一位强人指点了一下:用AltiumDesigner(summer09)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16.5),到进来后会发现什么都看不到,就好像根本没有文件内容一样,其实这是个假象,什么都不用管,直接保存,然后通过PADS9.4.1的translators里面的PADS Layout translator(而不是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位强人指点了一下:用AltiumDesigner(summer09)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16.5),到进来后会发现什么都 ...

看来是需要第三方工具才可以呀

网友:
    不要转,转得无意义。

网友B:
    直接allegro转pads是最好的,就用pads的dfl  skill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allegro转pads是最好的,就用pads的dfl  skill插件

cadence16.5用dfl skill产生的是一些文件和文件夹,不是新的brd文件,无法用PADS导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dence16.5用dfl skill产生的是一些文件和文件夹,不是新的brd文件,无法用PADS导入

pads 9.3.1之后的版本有转换插件

网友:
    会不会是ALLEGRO的版本过高,导致DXP转不了。把PCB转成16.0再用DXP转看,我前段时间刚转了一个,用DXP打开可以看到布线器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9.3.1之后的版本有转换插件

    是的,最终还是要用到PADS9.4.1的插件

网友:
    我也转不了,最后一步为什么会提示: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
谢谢!

网友:
    PADS自带的转换工具不可以吗?

网友C:
当然不可以。所以才要LAYOUT啊,否则BOSS找一个工程师,再找几个软件转换,那不就省事多了

网友D:
为什么我输入skill load("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命令却显示 ?我的路径什么的都是对的,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输入skill load("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命令却显示?我的路径什么的都是对的,求解 ...

不是这样输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样输入的吧

那改怎样输入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可以。所以才要LAYOUT啊,否则BOSS找一个工程师,再找几个软件转换,那不就省事多了

可以转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第三方软件,如allergo-ad-pads,此外还听说pads9.3以上版本集成了skill,通过在allergo  command中敲入命令(就是我出错的这里),再通过pads的translator就可以转了,

网友:
    16.5版本好像不行,16.3的才可以。我已经成功转了几个文件了,pads要用完全版的。但是转出的文件垃圾的很,拿来用需要修改的地方很多。

楼主(2013-04-02):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输入skill load("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命令却显示?我的路径什么的都是对的,求解 ...

    参考一下:skill load("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要输入正确的路径,而且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