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怎么样才能输出ascii的NET CLASS 与NET PROPERTIES??

楼主(2013-02-21):
如题!

网友:
    直接导出嘛

楼主:
    EE7.9.3中导出的这个选项是灰色的,不能选,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导出的?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prj文件,查找UseCES。把后面的1改为0后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

楼主:
    有些项目的*.PRJ文件中没有UseCES这一条。

网友:
    没有安装这个版本,应该是可以的,你可以用EE7.9.3建一个工程,随便放几个器件,然后把只把PCB文件夹发给我,我试试。

网友(2014-11-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