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输出什么情况下需要加电感?、

楼主(2013-0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输入电压变化幅度较大的时候,不过现在的LDO都很少加了

网友:
LDO后面第一跟随的绝对是大电容,1uF或者是10uF,之后要不要加电感 看设计者的思想。不过最先跟着的一定是电容而且不是0.1uF的。。。一般对于20M电路板而且是低电压(例如3.3V 1.8V 1.2V)的话,LDO后端挂一个1uF电容 之后挂一个0.1uF 之后0.01uF电容。一般不需要加电感的这种设计了。

网友:
貌似只有在电流变化很大时,才用电感的吧。

网友:
电流指示一方面,LDO后面是不能乱加电感的,加了有可能会出现自激,谐振甚至电源不工作的情况。要看具体应用和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