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蜂鸣

楼主(2013-02-21):
负载恒定时电源模块周围没有蜂鸣声,当负载周期性的变化时会听到与周期一致的蜂鸣声。
是电源芯片引起的吗?如果是的话跟什么有关呢?
不知哪位大仙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解了吗?响应该是功率电感或电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了吗?响应该是功率电感或电容的原因,

问题还没有解决,响应该是电感货电容发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芯片本身不能响应快速变化的电流而导致电压波动引起的,因为当电流变化速率超过DC/DC的开关频率后,DC/DC便无法正常响应负载的变化而导致输出电压偏高/低,从而纹波变大(图中的突起)。
如下图为电流快速变化时输出的变化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响应该是电感货电容发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芯片本身不能响应快速变化的电流 ...

恩 应该是指输出电压变化快,超出了它的开关频率吧,之所以变化快是因为你的储能元件储能不够,增大电感或者电容试试,最好在芯片推荐电感电容的基础上往大了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应该是指输出电压变化快,超出了它的开关频率吧,之所以变化快是因为你的储能元件储能不够,增大电感或 ...

这个我调了的,电感本来4.7uH的我用6.8的,输出电容247uF最大跳到了647uF,但是没有效果,汗,我在本站“硬件设计论坛”模块也发了帖子,说话的还是挺过的,细节我也说的多些,名字叫“是否是退偶电容设置不合理引起”。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看,看有啥看法没?这边发个帖子就你还理我,呵呵,谢谢!

网友B:
我在做BOOST电路时也出现电感啸叫,通过调节电感值和匹配充放电电容调节开关频率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BOOST电路时也出现电感啸叫,通过调节电感值和匹配充放电电容调节开关频率可以改善,

嗯,这个应该是,但是不知道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应该是,但是不知道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就不懂了,理论知识没学好,期待高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