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2013-02-21):
1.某公司早期开发的一产品,一直工作良好,可最近生产的一批却总是毛病不断,受到许多客户的抱怨,可是根本没有对设计进行任何变动,连使用的芯片也是同一型号,问原因是什么?
2,某个PCB工程师Layout经验丰富,设计产品很少出问题,但最近设计了一块PCB板,却发现了EMC检测不合格的问题,改变布线也毫无效果,但以前类似的板子却没有这样的问题。问为什么?3一专业内存模块设计工程师,从ED0内存到SDRAM的PC66,PC100,设计过很多项目很少出现问题,可自从内存时钟频率上到133MHz以上时,几乎很少有设计一次性通过的,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虽然没有更改设计,但是采购在进行器件采购的时候,相同期间生产日期不一样,器件厂商可能来料有不量或是经过一些新的更改,最好自己先在产品上确认清楚是什么现象,把根因找出来。
2和3:确实没搞过,不评论哈;

网友B:
怎么好像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  是人家的书上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虽然没有更改设计,但是采购在进行器件采购的时候,相同期间生产日期不一样,器件厂商可能来料有不量或是 ...

不过还是谢谢了
真希望能有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像是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  是人家的书上的问题吧

是某个公司的一些问题,我准备去面试这家公司,就先找了他以前的一些题目,结果发现是我都不太清楚的。。。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我应该换个板块问会好一些。。。

网友:
1.可能是芯片工艺改进了,上升沿变快,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
2.这个问题可能跟第一个问题差不多,信号边沿频率变快,频谱分量变得丰富,EMC问题更突出。
3.PCIX系统是共同时钟的,133M是时序裕量非常小,设计比较困难。共同时钟的时序等长关系是一个范围,不是等长,而是走线要越短越好,刻意做等长绕线,失败例子比较多!

网友:
7楼 正解  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
    这些问题完全都是考信号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
    谢谢7楼的回答,也谢谢各位
    刚进入论坛所以提问没设置好版块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解答,今天针对各位提到的相关方面自己上网查看了,现在终于是能够有所理解了。
本人新手,刚接触,所以一些理论知识薄弱。再一次谢谢各位!

网友:
    这是一本信号完整性书里的问题。《Hyperlynx仿真与PCB设计》答案自己去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