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XP的PCB设计中如何显示放在背面的元器件及其标号?

楼主(2013-02-22):
如题,还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快捷键“L”,打开层堆栈管理器,选中底层和底层丝印,然后关闭层堆栈管理器即可。
如果只显示元器件,而没有显示标号,这个是元器件属性没设置好,将标号隐藏了,取消隐藏即可。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你可以去看看L菜单中你的所有层是否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不是很明白....不过你可以去看看L菜单中你的所有层是否打开....

多谢大侠指点,我是没开丝印层,真心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L”,打开层堆栈管理器,选中底层和底层丝印,然后关闭层堆栈管理器即可。
如果只显示元器件,而没 ...

多谢指点,问题如您所说,已经解决,真心谢谢